想做一个六工位的转盘,请教

楼主(2011-07-17):
想做一个六工位的转盘,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怎么做才更好呢?

网友:
精度多少  分度速度  直径 等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在10T冲床上用的,气缸带动,直径400。精度越高越好。谢谢

楼主:
附注:不用分割器。速度用气缸调节。

网友:
用图表示工件,,,,,,,,,,再议。

网友:
建议用油缸
10T是不是小了?

网友:
采用棘轮棘爪,每次气缸推动一个角度,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2012-04-04):
若是采用棘轮棘爪,用冲床每冲次动一个角度,更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