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钢结构焊接质量的平行检验

楼主(2011-07-17):
在美国, 钢结构制造/安装业普遍实行两种质量检验,即承包商(施工单位)的制造/安装检验和业主(建设单位)的监造检验。这两种检验是各自独立的、并行的、平行的。监造检验不可理解为承包商检测时,业主派员旁站监督,而应理解为业主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独立地进行检验。
美国的法律和标准,和我国的一样,都认为承包商(施工单位对其产品(工程)质量负全责。但美国在总结了无数钢结构惨痛事故的教训之后认为:单单追究承包商的责任是不够的,太笼统。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那就是给予业主监造检验的权力, 有必要进行制造/安装和监造这两种检验。这两种平行的检验看来是重复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承包商质量检验的目的在于努力表征他的产品是合乎规定要求的,他把质量控制在可以交工的范围内;而业主质量检验的目的在于核实产品质量是否真正达到了规定要求,安全可靠等性能是否确有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承包商的活动属于质量控制,而业主的活动属于质量保证。基于上述考虑,美国国家标准ANSI/AWS D1.1-98《钢结构焊接规范》明确地将焊接质量检验分为两大类, 即承包商的制造/安装检验和业主的监造检验,称它们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并指出前者是承包商的责任,后者是业主的权力。前者要贯穿施工全过程,后者的深度、广度由业主确定。

楼主:
实际操作起来,也有单一种检验的情况。例如对不太重要的钢结构,或承包商业绩、检验人员资质、检验设备、工具、业主很信得过,业主可以放弃监造检验的权力,施工中只进行制造/安装检验, 但业主的营造管理负责人(类拟我国项目总监)对检验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种情况,即通过平行检验, 证实制造/安装方的检验形同虚设或有意作弊时, 业主有权取消制造/安装方的检验,用深度、广度覆盖全过程的监造检验代替两种检验。上述这些情况,规范是允许的, 当然用监造检验代替制造/安装检验,相应的检验费用要从承包商的应得款中扣除。在美国,业主和承包商为了节省重复检验的费用, 在合同条款中干脆明确制造/安装检验,相应的检验费用要从承包商的应得款中扣除。在美国,业主和承包商为了节省重复检验的费用,在合同条款中干脆明确制造制造/安装检验由业主聘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 行。这样业主的监造检验也不必了。专业检测机构在美国钢结构制造/安装业比较盛行。它的检验又称为第三方检验。

楼主:
美国平行检验的人员资质

在美国,不论是受雇于承包商还是业主的质量检验人员,都必须持证上岗,这似乎比强调“按专业上岗”又进了一步。无损检测人员,要持美国无损检测学会(ASNT)证书,从事相应级别的工作。就连进行焊缝外观质量检查的人员,也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资质评定,持美国焊接学会钢结构委员会(AWS) 或加拿大焊接局颁发的资格证书、才能上岗。业主的代表,即营造管理负责人资质审查。美国规范给检查员很大的权力。 D1.1-98规范第6.6.2条是这样规定的:“承包商应根据检查员(不论是受雇于哪一方检查员)的要求,对材料和加工质量的差错进行纠正,以符合合同文本的要求。”

尊重知识、尊重专业、持证上岗,这似乎是工业发达国家的特点。在美国,你可能是营造管理工程师(类拟我国的监理工程师),但如没有检查员证,你就没有检查焊缝外观质量的资格。美国早期的规范也是较多注意了工程技术人员的职称资格,这是对的,但后来发现工程质量的好坏,检测、检验数据的真实、准确性,来自焊接和检验的操作者,于是便规定焊工要资格证,检测人员要资格证,检查员要资格证了。

楼主:
美国平行检验中的无损检测

无损检测是制造/安装和监造这两种平行检验的重要内 容,这也是最令偷工减料的承包商心惊胆战的手段。一条板厚为10mm的对接焊缝,如采用CO2气体保护焊(或手工电弧焊),在外表面焊缝宽度相近的情况下,开坡口(或反面清根)的与不开坡口(或反面不清根) 的相比,大约多使用焊材近1 倍, 综合工效为后者的1/3。在未执行监造检验的时候,有些承包商对局部探伤部位开坡口(探伤比例小于100%) 的焊缝,在探伤部位开坡口(或反而清根),焊接时比较注意,焊缝质量较好,但是在不探伤的部位,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不探伤部位出现了问题,承包商会说:“我是抽检的,没有抽到那个部位怎么办呢? 你又没要求我100%的检查,或按商定比例扩探。”这就是说,监造检验中的无损检测可以抽查焊缝的任何部分,而不限于制造/安装已抽查过的部分。这一规定对局部探伤的钢结构焊接质量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还有这种情况:即使该结构焊缝未要求进行无损检测,但业主发现承包方有作弊现象(如未开坡口、焊条未烘干等等),而采用无损检测方法得到证实的,承包商应负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消失费用。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美国不论是制造/安装,还是监造,使用的无损检测方法不限于超声波探伤这一种方法,角焊缝一般要作磁粉探伤检查, 对接接头和全熔透的T形接头,虽以超声波检查为主,但“当在扫查灵敏度范围内显示平面特性时,可能需要用其他更详细的评判方法”,例如射线,另一处超声技术等等。这局限性是规范要求的。

楼主:
相关启示(或建议)

相对而言,美国关于钢结构焊缝质量的具体合格标准,和许多国家相比(包括我国)是宽松的,但美国钢结构事故率在全世界是最少的。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美国行出益于平行检验。受此启发,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供国内有关人士参考:

(1) 我国法规应大力提倡平行检验。美国平行检验得以进行,是美国规范的提倡。我国规范不能只限于技术要求方面内容,还应有质量检验管理方面的要求。希望我国规范尽快修订,早日和世界先进规范接轨。在我国规范尚未修订的情况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倡导平行检验,请第三方抽检,对工程质量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这对钢结构工程是非常必要的。

(2)监理单位应将“平行检验”视为不可缺少的责任。国务院今年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将“平行检验” 作为“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的一种形式。笔者以为“对建设工程监理”的一种形式。笔者以为受建设单位委托的监理单位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平行于施工方的监造检验,是一种不容推辞的责任。钢结构项目监理人员应强调专业对口,应有焊接工程师。由于无损检测的特殊性,监理应推荐或联合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网友:
学习了,现在有很多外贸型制造企业也是这么做的。除了自己有检验人员外,还有客户请的监理现场监造。

网友:
加强焊接质量的监控是全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