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切刀要怎么做?

楼主(2011-07-17):
第一张图,那5排孔连续挤出产品,需要定长切断,
搞一把刀,旋转着切。挤出速度匀速,刀转速匀速,切断要求不高,请大家不仭赐教!

网友:
楼主说一下要切断的物料是什么特性的啊,不知道特性怎么设计切断方式呢?

网友:
描述不详细,整体结构和设备功能都没做说明,该结构是可本身做旋转?还是刀做旋转?
此类排序装刀的地方都没有,如何做切断?是否减低挤出孔的密度,以安装切刀位置?
挤出材质是柔性的还是硬性的?如果柔性,可将刀装与外,挤出OK后将刀伸进去,旋转该机构或者以该机构做中心切刀机构做旋转切断。
还是说做一组以挤出孔排序一样的圆形刀,挤出长度OK后直接错位切断?

网友:
是挤出模吧,不是太难吧,用普通的白钢刀就能解决,就是线速度的问题可能不好解决。

楼主:
是刀在旋转切断,只有轴在转带动压滚滚压挤料,其它的都不动,要搞一个旋转机械切断挤出材质,挤出材质有一点硬度,是锯末压制的圆棒,直径9mm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是发过的哦!
具体问题要有一些数据才好说话。

网友:
与肥皂材料搅和处理有点像......

网友:
出料端采用木工锯片,据片足够大,从侧面进刀?

网友:
看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