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想给儿子做一辆卡丁车,请教

楼主(2011-07-17):
各位:  最近我想给儿子做一辆卡丁车,采用电池动力。电路方面已经找到合作的朋友,但是车子的3维设计还需要我自己来搞定,我的目标是仿照汽车缩小一定比例,同时尽可能的简化。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奉献点,谢谢。

网友:
仿照汽车缩小一定的比例?你想做贝克汉姆他儿子那样的汽车么?实际上,个人是完成不了外观设计的,如果你想像汽车那么漂亮的话。你只能说是,外形或者内部结构采用比较简单的设计方式,总之-----能跑,能操控。外形建议:安全第一,多加缓冲垫设计。这个DIY,得费点心思。你可以参考公园里的卡丁车,钢结构你可以自己设计,外观的话,建议,用篷布或皮革缝合,成型之后上色。

网友:
厉害啊,正是好爸爸啊

网友:
是个好父亲,我也想给儿子做一个,一直无从下手

网友:
其实做辆自行车比较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