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模拟信号输入接线问题

楼主(2011-07-17):
最近要改一台变频 把数字输入控制 改为 手柄输入 -10~10v 的  看了说明书 还是没怎么弄明白怎么接线 求高手 举例讲解      -10v 怎么接?

网友:
大多数变频器使用电位器模拟量控制频率时是采用0-10V输入的。不是-10V~+10V控制的。
伺服控制速度模式时使用-10V~+10V控制,其+-电位是控制正反转,0~10V控制速度。

网友:
就是,一般都是0-10V控制速度的。你哪里来的-10V?
还有在设置上面要修改一下,比如控制通道选择等。

楼主:
能给  跟我讲解下   选择 1  。-10-10v 详细 的怎么用吗?还有接线,想不通哦

网友:
地为0 相对地有压差就能分出正负极了!

网友:
这个也不是-10——+10V,是接的0-10V或者-10V——0V,其实就是把信号线反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不是-10——+10V,是接的0-10V或者-10V——0V,其实就是把信号线反一下就行了。

楼主:
  + /- 输入时 不是对应 正/反转  吗    应该不用换线的吧? 只是 外部接线 -v 怎么接?
            好像每个变频都有这个功能的 。具体怎么用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