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32万能铣床,求助

楼主(2011-07-17):
请问
x6132万能铣床在装上立铣头后,铣宽95毫米,长350毫米的钢板,为什么铣出来中间低两边高,机床和铣头都是新的。

网友:
如果不是理解错误的话,是立铣头主轴不垂直于工件。将工件铣出一凹槽,凹槽宽度与盘铣刀直径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大的刀盘,钢板多厚?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2楼说的可能有道理。

网友:
楼主您好!铣床的关键是装夹,讲下你是如何装夹的。

网友:
老马识途啊,和装夹工件有关系,毕竟是钢板料装夹不合理会发生变形,松开后复原平面上翘。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
你的铣头与工作台垂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件长350,宽95,厚度11,刀盘100,装夹用的是精密虎钳

网友(点评):
明白了,你每次加工完后留点量,大概1MM左右吧,然后再精加工。。。。可能是因为装卡后的收热变型,你试一下。。。。。。。

网友:
万能立铣一定要先调主轴与工作台垂直,钢板多厚?压的时候变形了吗??

网友:
9 t+ N* K+ K% v! b0 z楼主应该说清楚,是长铣出来中间低两边高,还是宽铣出来中间低两边高。

网友:
应该是垂直度的问题。

网友:
应该装夹多半出的问题。

网友:
万能铣床安装立铣头后是要进行垂直度校准的。

网友:
我非常同意时装夹的问题,感觉最好用压板压。

网友:
虎钳的钳口宽一般只有110mm,工件长350是如何夹的,宽95两边平行度如何,根据我经验,这样夹往往只能单边紧。

网友:
俗话说,铣工怕铣板,为什么呢,装夹变形,尤其是薄板,要求严格的活一般是刨或者刮削,建议装夹是在钳子的左右各放一个等高的垫板,钳子紧上就可以,别用力往下敲打

网友:
正常情况,主要原因是主轴的垂直度。装夹因素影响不是很多。

网友:
   装夹的问题!是不是两边装夹的?铣削过程导致工件的震动!

网友:
                      应该是装夹问题,量一下板的夹持边是不是平行。可能是在加工过程中工件移动,猜测是你工件中间高两边低,加工两边的时候两边不受力,向下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