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辊机械的轴承选用

楼主(2011-07-18):
等速齿轮传动的对辊机械该选用什么类型的轴承?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可以选用圆锥滚子轴承吗?

网友:
采用圆柱滚子轴承,圆锥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圆柱滚子轴承不是主要承受径向力吗?也可以承受轴向力吗? 此处的轴向力可能有 径向力 1/3 - 1/5. 所以,我才选用了圆锥滚子轴承。 请问还有其他类型的轴承适合这种受力情况吗,价格便宜,维护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径向力不是很大,若需要简单的,经济的。可选球类的:深沟球和调心球。这两个都可以承受径向力不是很大的

楼主:
百度了一下,找到了这个“深沟球轴承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适于高速,应用极为广泛,能承受径向力也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调心轴承承载能力较小,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具有很好的调心性,可以自动补偿由于轴的挠曲和壳体变形产生的同轴度误差,适用于支承座孔不能严格对中的部件中。”
还有这个
滚动轴承如果仅按轴承用于承受的外载荷不同来分类时,滚动轴承可以概括的分为三类,而不是两类.
1 向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如:圆柱滚子轴承-N、滚针轴承-NA)、
2 推力轴承(只能承受轴向载荷,如:推力球轴承-5)、
3 向心推力轴承(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如: 圆锥滚子轴承-3、角接触球轴承-7、深沟球轴承-6、“调心球轴承-1、调心滚子轴承-2、)。

a.载荷的大小、方向和性质, 球轴承适于承受轻载荷,滚子轴承适于承受重载荷及冲击载荷。
当滚动轴承受纯轴向载荷时,一般选用推力轴承;
当滚动轴承受纯径向载荷时,一般选用深沟球轴承或短圆柱滚子轴承;
当滚动轴承受纯径向载荷的同时,还有不大的轴向载荷时,可选用深沟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及调心球或调心滚子轴承;
当轴向载荷较大时,可选用接触角较大的角接触球轴承及圆锥滚子轴承,或者选用向心轴承和推力轴承组合在一起,这在极高轴向载荷或特别要求有较大轴向刚性时尤为适应宜。

滚动轴承如果仅按轴承用于承受的外载荷不同来分类时,滚动轴承可以概括的分为三类,
向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
推力轴承(只能承受轴向载荷)、
向心推力轴承(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
向心推力球轴承:这种结构的轴承,可以承受径向负荷和一个方向的轴向负荷。求与内圈、外圈有 15 度、 25 度、 30 度获 40 度的接触角。其接触角越大,轴向负荷的承受能力越大。接触角越小,则越有利于高速旋转。 通常,将二个轴承对置,调整内部游隙后使用
角接触球轴承:可同时承受径向负荷和轴向负荷。能在较高的转速下工作。接触角越大,轴向承载能力越高。高精度和高速轴承通常取15 度接触角。在轴向力作用下,接触角会增大。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负荷,在承受径向负荷时,将引起附加轴向力。 并且只能限制轴或外壳在一个方向的轴向位移。若是成对双联安装,使一对轴承的外圈相对,即宽端面对宽端面,窄端面对窄端面。这样即可避免引起 附加轴向力,而且可在两个方向使轴或外壳限制在轴向游隙范围内。”

楼主:
暂时先选定  深沟球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对比受力,使用寿命,价格等因素之后,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