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坡口符号

楼主(2011-07-18):
请教图中焊缝坡口标注,a和b应该标注多少?

网友:
上面标30,下方标成20,表示坡口深度H。

楼主:
如果是单边坡口,焊缝符号边的数字标注钝边尺寸还是坡口深度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边坡口,焊缝符号边的数字标注钝边尺寸还是坡口深度尺寸?

单边坡口仍然是标注坡口深度尺寸

网友:
只需要标坡口深度尺寸H就可以了,根部间隙和钝边尺寸都可以省略掉,根部间隙一般是在工艺卡(WPS)上面体现。

网友:
根据你这个图应该是要求全焊透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间隙的,是要全焊透的,

网友(点评):
哦这要求挺高。你的工艺是?

网友(2012-02-01):
我正在找关于坡口这块的标注呢,非常感谢楼主提出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2013-12-17):
上30下20

网友:
焊接手册有解释

网友:
GB/T 324是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