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要求液压缸的轴不要转动?怎么选用液压缸

楼主(2011-07-18):
由于工作要求,需要吊起重物。又不需要重物旋转,想选用液压缸作为动力,但是液压缸的轴会随着重物旋转,求教如何解决?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在里面加导轨。

楼主: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
在与活塞杆运动平行方向上加导向的套和导向轴,导向的轴与要与活塞杆连接,这样可以做到吊起重物不旋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键槽导向吗?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手画的简单示意图你看是否可行。

网友:
条件不足  瞎回答一个:做个非标油缸  缸屁股后面做成带键槽的  上个带轮  电机带动缸整体转

网友:
同意6楼意见,加装导向装置,为避免缸杆受力变形,建议设计成双侧加装导向轴。

网友(2012-02-09):
悬吊?不旋转?纠结。简单的办法真木有

网友:
参照下汽车吊的油缸设计吧。

网友:
根油缸砖与不转有关系吗?不明白。

网友:
旋转的力不大,可以在液压缸的外部加导向

网友:
在活塞杆外露部分做一个夹块,再用一个类似导轨的平面限制它的转动,仅能在平面上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