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低速发抖

楼主(2011-07-18):
位置型交流伺服在驱动器内没有设置软加速、减速时间的参数。过通过上位机程序来实现。

一台是西门子 一台 三菱

都出现低速时候带着工作台在爬行 走下停下的。

完全排除载荷过大,安装精度,安装刚性等原因。

现在我怀疑是增益设置的问题

在下是搞机械的 不怎么懂伺服控制 可有社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若有 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是你前馈增益  小了。

网友:
龙久,上次提的问题怎么样了,没有下文了,解决了不要保密憋着,不好,憋坏了脑子。哈哈
还有,安装刚性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增益大了,你调小点就好了,根据机械结构试凑。

网友:
嗯哪,別憋壞腦袋了,弄出來不啊

网友:
机械连接刚性没问题的话,低速时走下停下?这貌似就不是抖动哦,是不是电机扭矩不够?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要避开低速共振区!和变频器差不多!变频器在带动带减速机的电机时会出现低速共振。
你可以将加速时间减小   减少低速时间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编码器的反馈分辨率,如果线数太低了,在低速时,有可能发抖

网友:
不记得看的是什么伺服里面有提到,低速时运转时间不能过长,要不会出来抖动。有时直接就不动,一直抖。
解决方法是,可多次激活动,或做微小的变频(如原来5KHz,可改为5.1K,动行一下又改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有低速共振的现象,难道伺服也有吗?

网友:
把增益调小点试试

网友:
是增益的问题。这种现象就是爬行。负载和马达不匹配。

网友(2011-08-22):
深圳龙九 友好!
.
你遇到的问题,我以前在一个回帖中有过专门的讲解,具体见下面的链接。
.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是同一种东西!
.
市面上的所有的步进电机(包括伺服)驱动器都存N个“致命缺陷”:
1、不能动态调功。
2、不能动态细分。
3、不能动态的变功增速。
4、不能动态的变功刹车。
5、定位、静止时,不能给出灵活的调功刹车电流。
6、…….
.
你所遇到的问题正是由于上述驱动器所存在的N个“致命缺陷”所致!
.
syw  110822  04:00

.
.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mp;page=2#pid684911

网友(点评):
谢总工大人指点!!!!

网友(2013-11-07):
我目前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负载是上下方向的垂直运动。
带减速机的伺服电机在非常低速的时候,上下运动都会出现很一段抖动的时间。不知何故?
负载运动期间带有气缸的减重机构。

网友(2014-01-03):
你的转速是不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