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钢与304不锈钢耐磨性

楼主(2011-07-18):
如果分别用20#钢和304不锈钢制作管道输送煤粉,输送参数完全相同,请问那个耐磨,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都不耐磨,除非304初始就冷加工硬化好了的。
采用耐磨铸铁管行么?

网友:
都不耐磨,都不可以直接做输送管道,尤其有一定速度的时候,必须有管道内衬,否则很快就损坏了,对钢管可以内部陶瓷化处理

网友(点评):
内衬陶瓷麻烦么?如果管刚性差,是不是会破呢? 长管内衬陶瓷直接粘上土烧结的?温度过千度了,管子变形么?

网友(点评):
金属化陶瓷,碳化合物,0。8厚,与本体厚度没有直接关系,不是饭碗烧上的,哈哈,大虾,阿拉的饭碗还舍不得呢?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热喷涂或电镀碳化物了?有些磨头就是电镀的碳化物,也有热喷的 还是铸铁管好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非常多,有用聚合物混喷碳化物的,有采用离子注入方式的,还有其它类型,看使用需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那我还想知道,如果做成同样机械零件纯粹比较耐磨性的话,哪一个耐磨呢,等待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真还不晓得呢,因为都不是耐磨材料,可能只有实验室才有这种比较。 并且材料的耐磨不是绝对的,与使用条件、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实验室也不一定做了你的那种比较。

网友(点评):
恩,依然感谢冷水黄金朋友

网友:
是304不锈钢,但是他的成本价格比前者要贵,304主要是防腐蚀,但是你说的那个传送煤炭也要有很高的防腐性能,虽然20#钢含碳量比后者高,有一定的硬度,赖磨性。但是304钢的整体性能比他好。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