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个的斜空钻头如何延长寿命

楼主(2011-07-18):
如图 数控车铣中心 直接加工斜孔  材料 45#    直径4毫米合金钻 转速2500  初始进给率F50定位 F150 钻通 一个钻头一般情况下只能钻200个左右就断了  因为是自动进料取料  如果钻头断了 不良品比较难控制  生产成本随之增加 求高人探讨如何延长4毫米钻头使用寿命

网友:
不知钻头在何处发生折断现象。如果在刚开始钻削是发生断裂,是钻头尚未定心,横刃处磨损不锋利导致承受偏心抗力超过钻头极限折断,可考虑小进给高转速啄钻。

网友:
进给到钻头和工件刚接触的地方停止进给,持续1s,再进给一点点再持续1s,然后钻下去.

网友:
1  加切削液
2 内孔不要一次车到位,可留2~3mm余量然后钻,但不要钻痛因为钻头的损坏主要在钻传的一刹那!

以上仅供参考!

QQ 569762192

网友:
   钻斜洞直接可以钻吗,不会斜去吗,因为他的刚开始接触面是斜的啊,除非是先差个小平面再钻,最后加工中间的洞

网友:
以我的观点,就在孔位置开始用一个小于4的钻头垂直引钻一点,再用4的钻头钻,问题就出在这入孔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垂直钻引孔的话刀塔干涉  不好钻  钻头转速2500 初始定位的进给率也很小了 才F50   钻头质量也还行 OSG的合金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孔比较深  用枪孔钻批量加工  没有办法先钻斜孔

网友:
这么说来,就木有办法了

网友:
刚进时受力不均呗。可不可以先弄一个引导孔装上啊。可能不会很方便。随便说的

网友:
可以先用立铣刀洗出定位平面,在钻孔,块钻头时,减小进给量,减低转速。试一下。

网友:
4的?粗加工前先铣个台阶,用于钻头中间定位。或用专用夹具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