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纸管用快速夹头的图片,谁能说明一下结构和是如何使用的?

楼主(2011-07-18):
发个纸管用快速夹头的图片,谁能说明一下结构和是如何使用的?
说明一下:
      是纯机械式的,算是凸轮形式,使用时凸轮固定,靠套圈旋转一定角度,让四个顶爪伸出或者内缩,对于手动快换纸卷时非常好用,我在以前的厂里做了很多,说实在的成本也不见得特别低,主是要凸轮部分用的CNC加工的。
      使用时,把纸筒套上,转动纸卷时自动旋转胀紧,大家想想如何设计这个结构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侧面1个螺丝是固定中间芯棒的,顶出顶爪是用凸轮,大家能想想顶爪退回是怎么控制的?还有中间旋转圈上四个小孔是做什么用的?
      材料都是45#钢镀镍

网友:
画的太简单了,画全了,应该是涨缩的,这个东西可以买,最好把图画全,没有见过的一下就看懂了,这样就得猜谜,

网友(点评):
这个图已是全的了,就差没锁螺丝,成本结构就是这样,套3英寸的纸管用的

网友(点评):
最好在四个顶爪部位围一O形圈,这样下纸筒时O形圈收缩顶爪就更方便下。

网友(点评):
当时我也想过,顶爪退回用橡皮筋拉回,可是橡皮筋在套圈外面,套圈就要车槽,顶爪也要避空,套圈本来就只有2.5MM厚,橡皮筋暴露在外,本身寿命有限,不美观,也易磨断。

网友:
呵呵,有样本吗,介绍一下,实在不行,搜索然后再介绍,省的看的累!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谁的专利了,挺常用,但没见过样本,我当年也是根据台湾高速分条机放料夹头原理改为简单手工操作的。只是觉得机构很精巧,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右下角的那张图片显示的端面是夹紧螺丝的形式,就是靠螺栓控制涨缩来夹紧,其他部位和内部不了解

网友(点评):
是气涨缩的,楼主出个题目,看看大家水平,哈哈,楼主会发样本的,我相信,请静候,哈哈

网友(点评):
知道液涨,气涨缩第一次听说,呵呵

网友(点评):
是手动夹紧,凸轮形式的,纯机械,非气非液非电

网友(点评):
阿拉用过气涨缩的,成熟产品,简单,机械的复杂,不好调整凸块,就这个差别,

网友(点评):
使用的地方不同,这种适合中间轴可以用比较细的镀铬棒,25/30的,然后穿比较长的纸卷或布卷时轴就会很轻,如果是气胀轴的话根本不适合手工搬运,要然的张力了,对边了的结构复杂很多。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比气胀轴还要简单,关键你要明白里面的凸轮是如何动作。这种主要是针对纸卷/胶纸卷/布卷,往地上 一放,穿根轴,两人就抬上放料架,很省事,如果是一根1.5m或1.8m的纸卷用气胀轴穿,一个气胀轴就够两人搬了

网友(点评):
图不全,看不出来里面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点评):
看不出才要思考嘛,不经过大脑也没什么价值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见识,大脑比较空,再凭空就更想不出来了,还是大侠高啊

网友(点评):
搞人身攻击有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让这个结构对大家能有所启发

网友(点评):
是俺错了,其他不说了

网友:
这是类似的气胀套

网友A:
那个两头圆的东西festo似乎有标准件卖的,叫什么来着有点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点评):
多谢大哥鼓励

网友(点评):
再补充一下,我一直都是用第三视角出图,用惯国标第一视角的可能不太习惯

网友(点评):
凸轮轮廓应该是类似个正方形吧,把四个角倒圆,顶点位置为高点,边位置为低点。

网友:
凸轮的轮廓是什么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原来圆的基础上切出四个大圆弧,形成了高低点的凸轮。

网友:
能上传零件图吗?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没有零件图,原图在以前公司,并未带出,看看论坛的高手有没有想到,后面我打算做出来再讲讲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了个装配爆炸图传上来

网友:
呵呵  蛮不错的  凸轮应用很巧妙

网友:
这个好似是不通气的气胀轴 我们之前用的是手柄操纵弹簧胀紧的 就是同心度太差

网友(点评):
这个同心度比气胀轴还要好,不用弹簧的,是凸轮控制的

网友(点评):
看楼主描述只需控制正反转就可以装卸纸筒管?这个可以用于自动换筒么?

网友(点评):
可以用于自动换筒,但那是多个夹头组合来用的,也可以用气控

网友:
很有用的机构,简单。对凸轮要求也不高。

网友:
以前有用過這種東西~~但沒有去仔細想過內容.今天真的是大開眼界

网友(2011-10-31):
四个螺丝孔里面应该是要各拧一个滑块吧?

网友:
多谢分享,结构的确是比较巧妙,有思想····

网友:
很巧妙,的确很巧妙,楼主把凸轮的图纸也传上来分享下好吗?很实用啊,我前段时间设计用的是锥套胀紧,没有你这个结构好

网友(点评):
我没有2D图纸了,原档在以前公司,走时没带,我不是发了爆炸图了吗?原理如图,你只要跟据实际纸管内径设计就行,有图也不见得对你合适

网友(2011-12-10):
引用 网友A:
那个两头圆的东西festo似乎有标准件卖的,叫什么来着有点忘记了。

薄膜气缸 EV系列

网友:
在旋转时顶爪会因离心力向外伸出,同时凸轮主体和顶爪产生相对位移也会使顶爪向外伸出,使顶爪将纸筒涨紧带动旋转。在一些要求涨紧力小旋转速度高的情况下也可以不使用凸轮结构,仅靠旋转时顶爪产生的离心力都可以满足使用要求。转动停止时没有了离心力也就没有了涨紧力就松开了。套上的四个小孔是保证套和凸轮主体同轴防止产生大的位移,应该有四个柱端顶紧定螺钉安在这里,柱端与凸轮主体凹槽为间隙安装。

网友(点评):
纸筒装进到夹头后,转动一定角度,凸轮和顶爪产生相对位移,顶爪外伸撑紧纸管内壁后自锁,越旋越紧。只有换料时,反向旋转一点角度,顶爪才松开。

网友(点评):
外套上4个小孔是安装球头柱塞,在安装纸管时导向及减小磨擦阻力的,在换卷松脱纸管时保证纸管浮起和与轴套同心,轴套和纸管内壁间隙均匀,阻力小,方便取下。

网友(2012-05-03):
这个装置可以用作轴向快速锁紧装置吗?比如下图
在右端用来固定黄色的那部分,而且要快速行吗

游客

网友:
我以前还发过一个贴子,是专门快速固定这种细轴的,比这种凸轮的还简单好用。
当然可以,轴向径向都可以固定,快速方便,同心度好

网友:
我一开始把凸轮设想成这个样子了,
这样内套和外套就同心了。

这样会有什么弊端吗?加工?

游客

网友:
凸轮的总顶出高度那么那么高
你想的过于复杂了,这个凸轮,没你画的这么复杂,你这样不方便加工的,而且凸轮不易自锁紧。

网友(2016-11-25):
本人笨,看了几遍还是有不明白:1 套圈上的孔是配顶爪上的孔吗? 2 套圈内孔中间的凸台如何套到凸轮上  3 反转是不是顶爪自己回缩

网友:
这个看不懂的话,拆一个单向轴承看看然,后自己捉摸键条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
换纸卷的时候要把端面压板的4个螺丝松了才能转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