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气缸垂直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在某公司的气缸选型手册上看到这么一句话:“气缸以上、下垂直形式安装操作时,其实际向上推力约为理论推力的50%。气缸横向水平操作时,考虑机械惯性因素,气缸实际出力与理论出力相若。”这是什么原因?气缸实际出力时比理论出力要小,但垂直安装会小那么多吗?还有,油缸会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很多气缸都是这样简单计算推力的,我也不是很明白!期待答案!!!

网友:
或许是重力因素?

网友:
有这等事?愿闻详情

网友:
气缸的输出力来于负载,推力回有变化嘛?不懂。

网友:
没有那回事

网友:
没有这回事  至于气压有关的!!

网友:
SMC的气缸就是这样的,
气缸出力其实是水平方向那个,
垂直安装是考虑重力影响。
气缸最好挑选大点。
液牙缸油压很大,安装对它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力影响有那么大吗?以10-5系列气缸为例,缸径50,行程为30的气缸,重量才几kg,0.5MPa气压下,理论推力可达到98kg,重量能影响到去掉一半的推力?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经验数据。
详细看,有大致3个影响,
气缸伸出时、缩回时,因为活塞杆的原因,出力不一样;
气缸的内部摩擦力;
重力;

SMC的样本,水平是理论值的70%,垂直是50%。

网友:
真有兴趣的,可以找气缸挂着重物自己试。垂直时,你按70%算,或许可以动作,但上升肯定慢;下降时,速度快慢也未必如你的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会,但是有些气缸(如滑台气缸),
它移动部分就比较重,影响就比较大,
它这个数只是个通用的参数,这样用,
不论什么类型气缸出力都是够的,
也不用去想气缸质量。

网友(2012-03-19):
就好像是1+1=2 没有为什么把,,,人家先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