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内螺纹的车削

楼主(2011-07-18):
我想知道,内螺纹最后一刀车到多大,是车到公称直径,还是车到d-p+2×0.6495p?

网友:
回复 网友A:

N8 G00 X36 Z4 这样定位才是正确的,楼主使用的应该是华中系统车螺纹G8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网上的实例,编程的人误人子弟

网友:
M40X2螺纹的螺距为什么是2.309MM?为什么不是2MM?

网友:
是2毫米啊。是你搭配的时候搭错了吧,

网友:
数控编程我不懂,2mm螺距怎么会是2.309mm呢????

网友:
楼主,螺距估计还怎么会换算,

楼主:
为了避免本末倒置,我还是把原帖中的网上例题删掉了,求各位老大帮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