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要切割的钢板多少厚要求钻切割孔?

楼主(2011-07-18):
如题目:数控切割机要切割的钢板多少厚要求钻切割孔?谢谢!

网友:
楼主是使用数控火焰切割机吧,一般的此类设备使用液氧和丙烷为切割气时,Q235铁板可快速自穿孔厚度约为40MM,长时间预热自穿孔厚度可达100MM,一般厚度大于50MM的碳钢板因自穿孔时预热时间较长建议预钻切割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在飞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