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台东元(teco)7200ja 的变频器 ,我想接个0.75KW的电机

楼主(2011-07-18):
小弟只懂机,  电 一窍不通  。 所以问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
我手上有一台东元(teco)7200ja 的变频器  我想接个0.75KW的电机

问题如下

1. 这个变频器能接0.75kw的电机吗?
2.上面很多接头 怎么接啊(ps:没说明书 那位大侠有的话能否发给小弟 1153277@qq.com)

3.不是做说明复杂的东西 就是吧电机变个转速 手动控制就OK   是买三相电机还是单相电机?

网友:
没有说明书你就没有办法进行设置,也可能变频器在出厂设置上,那就不用设置,一般出厂设置都在手动上,可以用面板调速。在一个变频器的电机一般都是三相的。接线的话一般变频器端子上都有标记的,R.S.T接电源,U.V.W接电机。

网友:
还有就是7200只是一个系列,具体多大的功率在变频器上有该有标记的。
如果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比电机的功率大,那就需要在变频器上设置保护参数,这个还得需要使用手册。

网友:
能人請潛出水面透透气啦!帮忙1把

网友:
还是建议找个说明书,说不清楚!

网友(2011-08-26):
厂家批发变频器、PLC,QQ1564141102

网友:
百度下说明书为好;新的一般是可以面板电位器调速,旧的就不知道了;电机肯定要用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