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9黄铜小折弯件,用模具冲,怎么会划痕这么深?有方法解决不?

楼主(2011-07-18):
1. L形的H59黄铜折弯件(展开最大长宽高为:30X20X2,即厚度为2mm),为什么表面会拉伤这么严重,有没有方法改善?
2. 这种折弯的模具一般怎么开?有没有参考图纸?

供应商模具的原理如下图:
我只是提供个大概的示意图。

菜鸟,谢谢各位了。

网友:
检查你冲头凹模的问隙是不是太小了.
检查冲头的光洁度,冲头头部R角.
可以增加预成形.
润滑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模具已经成型了 现在只能增加R角过渡 增加间隙了

网友:
别用钣金样式,这象拉升一样.改两边同是受力的模具

网友:
一楼说的很具体了,把解决的方案都说出来了,确认一下折弯零件之间的间隙,不知道你的模具是自己公司设计的,还是请外公司设计的,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折弯零件的间隙过小造成的,折弯冲头和折弯入子之间的间隙应该是一个材料的厚度,不行就将折弯冲头移位,不过还要考虑你的那个折弯的角度,别刮痕没了,角度也大了,这都要考虑,还有就是像一楼说的那样,将冲头倒个R角,并且抛光,估计这产品是一关成型的,也是新手,有说不对的望各位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边同是受力的模具 ? 能否介绍一下模具的大概形式? 谢谢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增加预成形 ???能否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下模是活动的。

网友:
大概画了下,原理是这样的。我开过这种的打弯模具。

网友:
增加预折,就是在模具折90度弯那关前面再加一关折弯,100多度,具体多多少度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增加预折,后面再成型,这样做可以保证折弯角度稳定,对你的那个压痕可能也有改善,不过这样做很麻烦,你先要看在模板上有没有位置加这一关,必须加在角度成型那关的前面,不能影响到其他关的动作,其次就是拆板子割孔,设计预折零件,如果要是加工方便,可以考虑,要是不方便,还是不要弄的好,太麻烦.问一下,你这套模具是新开发的,打的新产品,还是老模具,之前生产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开的模具呀,太差了,供应商,哎呀...

网友:
要是想保险的话,还是建议加一关预折,就是麻烦,要是想省事的话,将你那折弯零件移位,增加折弯件之间的间隙,就怕这样做你的那个角度不好管控了,我看那个角度也是90度,正负1度到2度吧,还有一个办法,我在我公司见过,也是折弯用的冲头,冲头顶部加了一个圆棒,就相当与一个滚轮,这样折弯时会很有效,零件折弯处相当漂亮,这样的设计都是用在外观件,外观要求很严的产品,把零件的图纸找出来,确认一下零件的尺寸还是从增加间隙入手吧,小弟也是乱说的

网友:
那你在折弯前,在工件表面加工个小槽,这样减少初始折弯力,对工件表面划痕会减轻很多.

网友:
折弯模具没那么开的,直接线割V型凸凹模,和折弯机一样

网友:
同意13楼

网友:
同意13楼的意见

网友:
折弯冲头和折弯入子之间的间隙过小,挤压的压痕,如果材质不好,弯角处开裂

网友:
下模抛下光

网友:
个人比较赞成13#的做法,简单实用,像楼主这么做的话对下模的R,光洁度,和间隙有比较高的要求,而且回弹难以调整……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间隙和模具的抛光!还有就是模具表面要干净,不要有杂质。

网友(2011-12-12):
说得很清楚 学习啦      实际解决

网友:
还做什么模具啊!浪费材料呢!直接上折弯机就得啦,一刀折弯。

网友:
13的正解

网友:
学习中  难题请高手解决, R. Y$ x* S8 L'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