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SAE渐开线花键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1-07-19):
       近来做传动箱。传动箱的输出轴通过花键连接直接输入到齿轮泵里,以驱动液压油工作。花键轴是跟齿轮泵一起配套的,英制标准,其参数见图片,配合长度是30mm,工作长度是29.5mm。而内花键是要我自己设计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1.我画内花键的零件图时,是该用英制标准还是公制标准表示其参数?如果用英制,则需要标明哪一些参数呢
2.还有怎样选取内花键的参数啊?外花键是配套送过来的,但是我觉得给出的参数不全。比如精度就没给出,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内花键的精度等级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3.我一直很郁闷的是,下图中那个21.77的尺寸是怎么来的。在图上找不到,我怀疑是多余的。
       这几天一直疲于找标准,英制的不好找,公制的则跟英制的搭不上边,弄得我晕乎乎的,无所收获。所以来这里问一下,希望知道的前辈答复一下。谢谢!

网友:
21.77的尺寸估计是量棒距。

网友:
如果齿轮泵的输出轴是英制标准的花键,则与其配合的花键轴也应该使用英制标准加工。国标和英制标准有差异。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现在问题大部分已解决,附件里有较详细的计算(有些公式漏了括号,多是(N+1)/P这种形式的)。现在还剩下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公差值选多少好。老师说,按国标的选,我看了手册及齿轮泵外花键的参数,再次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花键轴心到量棒外母线的距离Me

网友(点评):
不该是花键轴心到量棒外母线,而是两根量棒外母线的距离。

网友(2012-05-16):
渐开线花键的画法与标注画法规定1)在平行于和垂直于花键轴线的投影面的视图中,外花键的大径D用粗实线画出,分度圆用点划线画出,小径d用细实线画出(2)工作长度上的终止线和尾部末端用细实线画出尾部一般用倾斜于轴线30°的细线画出,必要时可按实际情况画出(3)在断面图中可剖出部分或全部齿形(4)在包含轴线的局部剖视图中,小径d用粗实线画出外花键的画法和螺纹相似,大径用粗实线绘制,小径用细实线绘制,但是,大小径的终止线用细实线表示,键尾用与轴线成30°的细实线表示。当采用剖视时,若剖切平面平行于键齿剖切,键齿按不剖绘制,且大小径均采用粗实线画出。在反映圆的视图上,小径用细实线圆表示。外花键的标注可采用一般尺寸标注法和代号标注法两种。一般尺寸标注法应标注出大径D、小径d、键宽B(及齿数N)、工作长度L;用代号标注时,指引线应从大径引出,代号组成为:齿数×小径×小径公差带代号×大径×大径公差带代号×齿宽公差带代号花键及花键联结的画法和标注(GB/T4459.3—2000)
花键连接可靠、传递的扭矩很大、对中导向性好,应用十分广泛。花键的齿形有矩形、渐开线等,最常见的是矩形花键,

网友(2012-07-18):
求径节渐开线花键的计算方法,有计算方法的请发到小弟邮箱——329117829@qq.com。谢谢各位了

游客

网友:
上面的附件有计算方法及实例,下载即可

网友(2012-12-11):
SAE花键标准

网友:
有的不是标准的,有变位的怎么计算

网友(2013-01-19):
谢谢上传附件!

网友(2014-01-21):
上当了的感觉

网友(2019-08-22):
查 Machineries' Handbook 29th Edition  度娘知道,有问题,告一声!

网友(2023-12-12):
哇。这个太有用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