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跪求怎么下载hzfs字体

楼主(2011-07-19):
今天下载了害怕伏枥老前辈的图纸,因没有hzfs字体而打不开,郁闷之极,求大侠们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
1.下载这种字体
2.用gbcbig字体代替,一般都能良好显示

楼主:
累呀,搞了一个晚上终于弄明白了,哈哈哈~~~~

楼主:
图纸打不开有两个原因:
一:没有hzfs字体,下载解压到C\program  Files\AutoCAD2004\Fonts
二:显示 内部错误  !dbutil.cpp@716  的字样,打开AutoCAD点击文件\绘图实用程序\修复\选择要修复的图纸\打开  修复完毕后就可以看了!

网友:
找到安装CAD里面的fonts这个文件夹,复制一个别的字体把名字改成你想要的字体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时候打开图纸字码很乱,尤其是别人传过来的图,也不知道对方用的是什么字体;请教,怎么才能知道乱码是什么字体;

楼主:
我在打开文件时显示了没有hzfs字样,所以知道没有这字样

网友(2011-09-28):
学习了,很好的提问,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