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外径是52宽30,有哪些可能的轴承?

楼主(2011-07-19):
现在只知道轴承座外径是52宽30,不知道有哪些可能的轴承?

网友:
条件这么少想准确知道是不可能的,,不过你能确定轴承座里面只有1个轴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实物是用卡簧的,所以是一个吧

网友:
轴承座外径就只有52.那估计内径也就40以内,还有这个宽度是没办法去猜的,还是能拆就拆开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只有轴承座这个实物,我怕测绘的时候有误差。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直接测,轴承座内孔测后结合公差带应该可以查出,深度就更没关系了,到时单配下轴承挡圈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一下,轴承的内径,或轴的外径.及卡簧的外径

网友(2011-11-26):
测一下轴承内径,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