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7-19):
有一法兰管件加工
材质C30E硬度HV17
加工完薄璧单边2MM量
车床卡盘会不会卡变型啊

楼主:
求机械达人告知!!!!谢谢了

网友:
管有多大,??多长,这些都不给,如果管小,可能会比较小,大的话,轻装,高速加工变形还是比较小的

楼主:
大法兰外径90,内径38。高15,法兰厚4!
关键是材质比较软了

网友:
量大需用专用卡爪,量小修一下卡爪,轻轻卡慢点车,不能吃大刀。

网友:
这个零件合理安排工艺就不会夹变形!
1. 先加工98的外径把大端面也一次做好,
2 调头夹持98的外径,贴紧大端面,加工36.5的外径和31.7的内孔,保证盘厚度3.8..这样既保证了同轴度孔也不会变形!!

只是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有其他原因不能这样做!!

网友:
能不能做个夹具来加工,尽量避免卡爪直接夹持变形。

网友:
这个真不难,三道工序什么都好了。无变形,外观好,尺寸精度高。jxc8112!@yeah.net

网友:
同意7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