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去毛刺,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11-07-19):
在16圆棒上钻的6的孔,有毛刺,材料是45号钢,调质HB250,有点硬,一般去毛刺的工具很难去毛刺,比较费事,请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工艺要求必需到角,0.5-1×45 。

网友:
我看到我们车间都是用钻床 钻床上面夹持的是倒角刀

楼主:
也曾经试过这个方法,不理想,倒角出来的孔比较难看,孔的有点外圆看上去椭圆了

网友:
在圆柱面上倒角,是有点看上去椭圆。这应该没有问题的。去毛刺一般用钻头倒角。

网友:
看上去就是椭圆!这是画法几何中学的相贯线。

网友:
仅仅就是去毛刺而已,难不成你还想做专用设备哦!

网友:
论坛里有一个贴子《我们纯化学去毛刺的技术成果》不知楼主是否看过,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这种新方法

网友:
钻孔时用钻头倒个小角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但是现在花3万左右上设备不具备可操作性

网友:
美德科技 宿迁工厂 拥有先进的机械加工全套设备 欢迎来电来图咨询加工。0527-81686609 张先生

网友:
网上有相关的书籍,搜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您没有来料试样过,不能过早的承认,或者否定它

2.设备的投入,是按照最标准的配置,你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购置,价格可能更,低

3,希望你可以试样。免费的,为什么不看看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