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好的螺母防松方法

楼主(2011-07-19):
如题,我们公司有一款设备,下料口安装有气缸频繁推拉开合的扇型门,扇型门和摇臂以M8X20螺栓配合弹簧垫固定,在实际的生产中扇型门和摇臂的固定螺栓经常的因为震动而松弛,由于位置等原因没有使用其它的防松垫片,我都打算使用强力胶水防松了,请教同人还有没有更合适的防松措施和相关的标准件呢??

网友:
DIN985螺母
或者DIN6798,6797类垫圈

网友:
方法1:再加个并帽
方法2:采用头部带孔螺栓,用钢丝穿起来
这是两个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机械防松方式:
1、槽形螺母和开口销防松
   槽形螺母拧紧后,用开口销穿过螺栓尾部小孔和螺母的槽,也可以用普通螺母拧紧后进行配钻销孔。
2、圆螺母和止动动垫片
   使垫圈内舌嵌入螺栓(轴)的槽内,拧紧螺母后将垫圈外舌之一褶嵌于螺母的一个槽内。
3、止动垫片
   螺母拧紧后,将单耳或双耳止动垫圈分别向螺母和被联接件的侧面折弯贴紧,实现防松。如果两个螺栓需要双联锁紧时,
可采用双联止动垫片。
4、串联钢丝防松
   用低碳钢钢丝穿入各螺钉头部的孔内,将各螺钉串联起来,使其相互制动。这种结构需要注意钢丝穿入的方向。
5、性圈螺母防松
   螺纹旋入处嵌入纤维或尼龙来增加摩擦力。该弹性圈还起防止液体泄漏的作用。

楼主:
我上个图吧,这样可以说明白

网友:
加点防松胶,活并冒,或者打个销子孔

网友:
加防松胶就可以了吧。也可以拆卸。

网友:
振动很强的话干脆用铆钉代替螺钉吧!

网友(点评):
要是径向力过大貌似铆钉容易断

网友:
可以用铆钉固定死。
可以用销钉
可以用螺母或双螺母

网友:
如果用机械防松方式不行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螺栓上紧后,用电焊把六角的一、二个面和扇形门点死,拆卸时用角向砂轮磨去焊疤即可。

楼主(2011-08-20):
现在我们就是用楼上朋友的方法,呵呵,笨

网友:
买几个日本的防松螺丝,很好用的。

网友:
取消平垫和弹垫,自己再设计一个长方形的大平垫,厚度2~3mm,按摇臂上的孔位钻两个孔,将内六角改为六角头。装配时将垫片的角翻起来包在六角头上。如果还松,选用10.9级的高强度螺栓,装配时用扭力搬手上公斤力。

网友(2012-03-16):
可以考虑改用施必牢自锁防松螺母  抗震防松效果良好

网友:
8.8级以上的螺栓,你用23NM的拧紧力矩,加螺纹胶后可达到20.7的松动扭力,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加防松胶或用铆钉固定死

网友(2013-02-19):
用个圆钉对准裸露的丝上冲一下

网友:
一个中将,提出这种问题,各楼也说了一些,我想,这问题没这么简单吧,或者说中将本人已经有了好的办法!

网友:
螺栓可以改用一边三个螺栓方式固定,同时用止动垫片。可以保证你说的情况大大改善。

网友(2013-07-08):
大家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