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的师傅们请进.救命啊!

楼主(2011-07-19):
小弟刚刚入行俩个月.现在是工厂操机学徒,目前正在学手工编程.有个关于半径补偿的问题想请教个位师傅.希望大家帮帮忙.            比入说用直径10的铣刀.加工100乘100的正方凸台,加工原点为正方凸台中心,我手编程序如下
G90 G54 G17 G00 G41 X-50. Y-50. D1;
S1000 M3 ;
Z100.;
Z2.;
G1 Z-1. F100 M8;
G91 Y100. F300 ;
X100 ;
Y-100;
X-100;
G0 G40 G90 Z100. ;
G91 G28 Z 0. ;
M5 ;
M9 ;
M30 ;
 加工出来的不是正方形.  从起始进刀点x-50y -50 到G91 Y100是一条斜线。也就是说 起始点X-50Y-50的位置 没有加补偿  走到Y100 的位置逐渐加的补偿  这是为什么啊 ?我用的是FANUC oi mate -mc
小弟初学没人教。。。 希望各位帮帮忙 谢谢

网友:
下刀点不能用补偿,你把下刀点改成X-60,Y-60,再进行补偿,G91G41Y50(不是100)D1;

网友A:
说错了,是X-55,Y-55,

网友:
编程格式问题,一般下刀点不用补偿应该偏离毛培工件一个直径
我帮你程序改一下
G90 G54 G17 G40;
G00 X-60.Y-60.;
S1000 M3 ;
Z10.  ;M8
G1 Z-1. F100 ;
G41G1 X-50. Y-50. D1;
G91 Y100. F300 ;
X100 ;
Y-100;
G0 G40Y-10;
G90 Z50. ;
M5 ;
M30 ;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帮忙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四楼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不要在刀具定位的时候采用补偿

网友(点评):
。。。。真爱~你什么时候也做加工中心了?怎么这个也懂啊

网友(点评):
做过一个月,操机而已!!!!

网友:
四楼的错了,不要那样做,是X-55,Y-55

网友:
别用补偿照做

网友:
哥,你的编程习惯很不好,G41的确定要求2行以上的轴移动程序

网友(点评):
现在有的书都没把补偿的原理讲清楚

网友:
想到大一时的我、、、、

网友:
建立刀具补偿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X-55,Y-55,

那你下刀后应该先走到X-50,Y-50.
  还有你编程建立刀偏一般是要在下刀之前的,希望会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