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质合金零件该如何修整

楼主(2011-07-19):
一个硬质合金材质的套类零件尺寸为φ180×φ100×50,在外圆柱面上有一个半圆槽半径为R6.5mm,现在半圆槽磨损了大约0.3mm不是半圆形了,需要修整,只要以最小的加工量 重新加工出一个半圆即可,请教采用何种方法合适?另外使用车削加工可以吗,如何可以用什么牌子的刀片呢?

网友:
可以使用车削加工,用金刚钻车刀;PCD金刚石车刀。

楼主:
谢谢 LIAOYAO  社友
试试看,有问题的话再请教

网友:
金刚石刀车铁不好,铁和碳高温会互熔,容易崩刀,PCB刀还可以

网友:
楼上的  硬质合金是微量的铁  主要是WC
方法一:PCD车刀,余量小合适
方法二:金属结合剂成型砂轮磨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