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内花键如何加工?终于做出图片了

楼主(2011-07-19):
配对的外花键是个渐开线变位齿轮,齿顶削低了3MM,内花键(也就是内齿轮)也要相应把齿根圆减小3MM。从插齿机上用普通插齿刀能不能加工出来呢?如何插齿?

不打算用电火花。

终于把图片做出来了。请各位指教。

楼主:
学会了把dwg转为JEPG,多会了一招。额外的收获啊。

请各位不吝赐教!我猜不应该是多难的问题。

网友(点评):
把dwg转为PDF后再由PDF另存JEPG或直接在CAD上截屏。

网友(点评):
CAD里直接输入命令JPGOUT就行了,不用转来转去

网友:
用慢走丝不行吗?我以前也有设计到,他们好像是慢走丝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协作厂家没有线切割。

想尽量插齿。

网友:
这个在我的印象中应该不难吧?量大就定做一把插刀!量小就线切割!

网友:
如果照你说所配是20度的齿轮,“齿顶削低了3MM”就不像齿了,如果理解成外齿轮大径是60的话,这正符合30度压力角的渐开线外花键大径。另:如果称之为花键的话,我国国标中没有20度压力角的花键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渐开线花键的相关资料,楼主可以看一下

楼主:
这是配对的齿轮。
不是标准渐开线花键。

楼主:
这个在我的印象中应该不难吧?量大就定做一把插刀!量小就线切割!
========================

按照您的看法,要订做专用刀具了?

网友:
量大,用拉刀最经济...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只是现在批量较小。上了量后肯定用拉刀。

网友:
你自己做的花键精度好不到哪里去的,为什么不买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为了满足结构要求。
连接传动一体。

网友:
量小就用线切!!!!!!!!!!!!!!!!

网友:
方法很多,电火花,线切割,拉床,但要考虑经济性,个人感觉还是拉床比较实际

网友:
可以考虑的加工方法有:插齿,线切割,拉刀,推刀。

网友:
量大的话用拉刀做

网友:
路过 赚点积分................................

网友:
如果量小最好线切割,没必要做专用刀具,形位公差也都能保证,顶做一把专用刀具价格也不菲啊!

网友:
建议用线切割

网友C:
太不专业了,跨测齿数和公法线长度,必须给出准确的数值,或者给出单个齿厚,这是检验齿轮加工的必备参数。不然别人怎么知道齿轮插到位了

网友:
量大拉刀比较经济,量小,插

楼主(2011-09-13):
引用 网友C:
太不专业了,跨测齿数和公法线长度,必须给出准确的数值,或者给出单个齿厚,这是检验齿轮加工的必备参数。 ...

这是内齿圈,用量棒测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有点麻烦,用标准插齿刀,这么大变位系数,齿根圆会达不到要求,保守建议定做一把插齿刀;

网友:
算算看满足不满足切顶的条件,如果不会切顶插齿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有个很外行的问题,直接用外齿花键做阳极电火花内齿花键行吗?虽说材质不是紫铜的。

网友(2012-11-29):
不怎么懂花键加工  想学习

网友(2022-03-10):
学习一下,不懂

网友(2022-04-29):
花键有多种型式,老外和国内的采用得标准也不一样。$ W% L  [  g& j0 C
还有渐开线花键是有变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