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GSK928TE 机床的程序自动换转速?感谢高人指点!!!

楼主(2011-07-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GSK928TE 数控系统  E-6140机床  因为这台机床不好输入S多少转。在编程时直接编M03然后把机床转速档位调下,就可以转了。但是如果我车外园后想切槽 、螺纹、必须把外园车好停下来把转速调慢点然后再车螺纹。这样批量生产很烦。。。请教高人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给主轴电机加变频器,可以实现档内无级变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还想请问您要买什么样的变频器呢?如何安装?呵呵  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