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GSK928TE 机床,在程序中自动换转速?

楼主(2011-07-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GSK928TE 数控系统  E-6140机床  因为这台机床不好输入S多少转。在编程时直接编M03然后把机床转速档位调下,就可以转了。但是如果我车外园后想切槽 、螺纹、必须把外园车好停下来把转速调慢点然后再车螺纹。这样批量生产很烦。。。请教高人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没明白~不好输入转速是什么意思。
这个928T没用过,但是你说调档位是指手动换档那种?那种是不能在程序里控制转速的。

网友:
这个不是系统问题,没有哪家的变速机构可以在高速换挡的吧,那样很容易打掉齿轮的。
自动换挡需要你的齿轮箱带有液压或者电动的自动换挡功能,没有的话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