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

楼主(2011-07-19):
D:/DK.jpg

工件材质为压铸锌合金。如图后加工中做攻牙加工;表面本色处理后,螺纹孔内有大量杂质存在;
请教该如何采用加工方式,可以去除该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螺纹孔内部有杂质!粘附在螺牙上,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和加工基本没什么关系,用镗刀或精车(没看到图形,不是是否可用车床做)只能局部掩盖杂质的出现,但在作表面处理时就会显现,还是一样影响品质。
建议:1,材料,熔炼方面是否规范,来料成分是否在规格内
2,温度,保温炉内料温,是否有冷料;模具温度,
3,冷却系统,
4,压铸参数;
5,如果总是出现在同一位置,可以追溯到设计,产品结构,模具设计等
6,补救措施,表面处理参数调整

网友:
你们喷涂的脱模剂什么的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