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是否可以针对每个工件对刀调整?

楼主(2011-07-19):
我们有一个产品,采用加工中心加工钢圈,目前采用以底平面为基准,加工沉孔,因钢圈厚度公差较大,沉孔公差小,每次因为钢圈的厚度不同,沉孔深度公差离散性很大,是否可以每次针对工件表面对刀,调整原点?

网友:
本人愚见:改用上面限位就可以了呀,下面顶紧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很有道理!如果你不好搞上面定位的话,可以做一个宏程序,只需要更改一下零件的厚度来计算其他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工艺上没做好,处理总长时就应该考虑到

楼主:
很大的钢圈,从下面顶紧不现实;按理,只要前道工序做好,后面就好做;

楼主:
想进行每次对刀调整,将高度误差消除掉,不知是否可行?我对数控技术,不是太擅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个变量来控制零件的高度,不难的!

网友(点评):
jiangssli对加工中心也很精通啊,实在佩服。

网友(点评):
不如大方点写出来给人家,我们在旁边也好学学。

网友:
我对加工中心不精通,懂一点皮毛都算不上!只是编程方面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