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艉轴(细长轴)加工工艺

楼主(2011-07-19):
各位大侠,请帮忙介绍下这根艉轴如何加工,普通的车床能否满足。上床子找了一下,两边找正,中间的最少点就只有5个mm去量了。

楼主:
这个轴加工费要多少?

网友:
两端中心孔,加个中心架就可以了呀!在不行了就加跟刀架

网友:
轴太长了,精度高不知做什么用的,先谈一下。

网友(点评):
这是船用的尾轴。

网友:
立车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说用什么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现在是毛坯件,中间的量只有5个了。中心架一车就颤动。根本上不上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立车???开玩笑呢把

网友(点评):
对加工不熟,我只是随口说说,见笑了!

网友:
颤动的原因是不是毛坯不圆,中心架加持不均衡,刀子中心架根本无作用?这样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撑子:车一个环。厚度20--30即可,环通过毛坯件,环的内部攻丝四处(均布),用螺钉夹持毛坯件,(像四爪卡盘)外圆中心架夹持。这样的话上刀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做了一个套筒,用表打正,上的中心架。但是掉头车中心架的时候还是上不上刀,应该给多大的转速啊,用什么样的刀,还有就是中心架只能上一个吧,越多的话应力无法释放变形不越大吗,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一个架子恐怕不行  有条件的话是两个  把卡管找正   加上中心架就好加工了

网友:
转速肯定不能太高啦,“上不上刀”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就是上去刀就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那么长的轴干啥用?搞不懂!

网友:
图纸要求0.03的船轴见多了,那是他们坐在那里没事做左标一下又标一下搞出来的,直径100多5000长跳0.03你搞啊。一般我们用加长20或加长30车床加工,中心架可上2个也可加V型木托架,转速要低,用跟刀架的话反刀车75度刀比90度刀要好,加冷却。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点评):
图纸要求是0.05,图纸是比利时杨德诺公司提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用的3米普通车床吗?3米车床要车出图示精度难度比较大,用5米的较好。不过据我知道的许多艉轴圆跳动达0.1mm内就算不错了.

网友(点评):
这种轴用的是5米普通车床,还有两根8米长的艉轴,那个我们用的是12米得普通车床

网友:
1.批量;
2.粗糙度;
3.现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
没汽轮机上的转子轴复杂,重型卧车搞的定

网友:
《轴太长了,精度高不知做什么用的,先谈一下。》 为什么不回答。5米长的轴0.03的同心度,是谈谈就做好的吗?

网友(点评):
我说了可能你没看见,船用艉轴,从主机(或传动装置)输出法兰到螺旋桨之间的传动轴。图纸要求圆跳动0.05。

网友:
建议:1.调直(按顶尖孔跳动)<2mm;2.用跟刀架,90度偏刀车外圆留量;3.上中心架。

网友:
找正工件不一定看两头,要看哪里余量最小就在那里装套下中心架打中心孔粗加工后上中心架前要注意是否有跳动,如超差的话还要上套。0.05的跳动我做不了,稍有点应力或震动就超标了,还有挠性呢。要做的话很多人都可以做,但完成后真正检测不知有几个合格。

网友:
船用艉轴,从主机(或传动装置)输出法兰到螺旋桨之间的传动轴。知道了。去买细长轴回来车两端就可以了。细长轴是调质的,做轴不能太大意,质量就是饭碗。

网友(点评):
还需要车螺纹,斜面,买现成轴回来的话,在上床子,同轴度能保证吗

网友:
上中心架套筒,转速要慢

网友:
汗!0.03啊?俺们这车6米长的尾轴,还是掉头车的(本地最长只有4米的床),同轴度只能达到0.15,照你这个尺寸,俺们这车的尾轴都得卖给收废品的了,好多年也没没见船老大说尾轴损坏等一些问题!实在不行,多加2个中心架!

网友(点评):
不是说用的问题,问题是船东、船检还要检验,图纸是这么要求的,那个图这就是以前的报验单,以前就是这么车出来的,听说最早还用过光刀,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细长轴如果中间公差严格的话就上外圆磨吧,机床好的话精度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