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料计量包装过程中的系列难题,请教

楼主(2011-07-19):
请高手指点,粉料计量包装过程中的送料,除尘,密封,清理等系列难题。

由于粉料的特殊性,在计量包装过程中,粉尘、清理、流动性因素诸多,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什么类粉料??????????????

网友A:
最好用全封闭系统,输送用气浮斜槽,封闭仓室称量,密闭保证,这样可以避免粉尘外泄,

网友(点评):
高手指点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全封闭系统,输送用气浮斜槽,封闭仓室称量,密闭保证,这样可以避免粉尘外泄,

说得极是,我公司就是根据用户的需求,采取了这个措施,并开发的真空给料包装机更有其优点!

网友(点评):
只要玩这个的,都这个玩法,基本类同,哈哈,否则就成笑话了,

网友:
全封闭系统成本会较高,简单的办法是在普通粉料计量包装秤上加装布袋集尘设备

网友:
关键是要看你的粉的特性。根据粉的特性来考虑除尘的问题。象豆奶粉和淀粉,处理方法就不一样哦。

网友(点评):
您好,请说说它们的区别(处理方法)。

网友:
豆奶粉颗粒相对淀粉来说比较粗,且含糖。只要选择好包装材料,在成型器上加振动敲击,基本上能解决分口粉尘问题,热封钳花纹要选多线横纹。淀粉颗粒很细,包装材料要选好,要带静电除尘,热封钳花纹最好是单线的。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很多时候要多次试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