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距测量

楼主(2011-07-19):
求测量孔距的简单的仪器或者方法。

网友:
卡尺测量边距和孔径

网友:
最简单就是卡尺了,中心距卡尺,看你要求的精度和测量环境,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网友:
卡尺,内边距或外边距,加减半径
多测几次

网友:
看你手头有什么工具了……

网友:
无轴向基准要求的,同一平面上的孔距,公差在+/-0.1mm以上的可以使用卡尺,还可以使用测量孔距的高度规。
有基准要求的,则需要使用投影仪,二次元,三次元等设备了。
当然,也可以制作一个孔位检具。

网友:
用卡尺,卡孔边,再测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