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锻模模具焊接问题5GrMnMo,请教

楼主(2011-07-19):
请教各位老师!
我公司有有一热锻模具大面积开裂,想采用焊接的方法修复,采用的是TDZ-2的焊条,但在焊接的过程中焊口有
很多裂纹,影响了模具强度,请教各位老师对5GrMnMo这种热锻模材料采用哪种方法焊接最合理呢?而且表面硬
度能达到HRC40-45°。
选的焊条是否正确吗?D397是否效果要好一些?

楼主:
小弟急于想知道该问题的答案,希望得到社区的帮助,谢谢!
鹰老大能不能给加精处理?
998老师在吗?

楼主:
鹰老大能不能给加个关注,讨论一下也对彼此有所帮助呀!

网友:
哈哈,简单问题让大虾上火了,抱歉了,
热做模具钢的裂纹,除与受力有关联,还与材料自身有关联,以及骤冷有关,焊接可以做,不复杂,工艺有许多种,真对不同类型模具,主要是以避免焊后针状体的问题,
你详细说你情况,多大的模具,多深?形状什么德行?什么锻造工艺?

都说详细了,阿拉详细告诉你怎么焊,不过,阿拉现在在家里,资料在公司,但基本数据对你可能够了,再不行,明天给你今天说不好的问题,哈哈,

什么时候都不必上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终于来了!先谢谢!
1:模具为凸模
2:模具外径600mm
3:高度150mm
4:焊接高度100mm
5:形状单台阶状圆形,台阶最大尺寸直径700*30mm(不焊接)
6:锻造工艺为锤锻

网友(点评):
凸模主要是‘掉块’,即碎裂,这个我懂,模具不算大,没有特殊地方,阿拉下面帖专门回答你焊接工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我用的焊条是否对路?

网友(点评):
焊条有点问题,我不用你说的这个,看下面我专门回答你的帖子,等一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热做模具钢,含碳量比较高,焊接性能不好,但可以焊,问题如下:

1  焊接前要弄清材料的‘底子’是否还好?有些模具钢,锻造比就小,本身材质成问题,焊了也不行,白折腾,好还是不好,看断口,端口特别粗糙,明显低倍粗大的枝状体,基本就要考虑新的了,焊上也不灵光,

2 确定可以焊,考虑再利用的,最好先化验一下成分,符合你说的钢种,假如偏差大,焊接工艺不易准确,

3  裂口处理,全剔开,打磨干净,不能留有小裂纹,见底再剔3mm,留底圆弧,便于焊接,

4  进炉加热,先预热到300度,平30分钟,再到400度,不超过450度,2小时,

5  覆盖出炉,避风,

6  3.2 的D397 焊条,350度预热3小时,入保温壶备用,随用随取,不得先取出,

7  120安培电流,连续走,不得断,焊口温度不得小于300度,小于300度,立即停焊再加热

8  焊后立即覆盖,入炉,450度,5小时,随炉到200度,空冷,

9  据以往经验数据,处理完硬度在43左右,基本不超过44,

如有其它问题,再写详细了,帖上来,哈 ,万事都不要着急,尤其夏天,哈哈

网友(点评):
虽然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这模具也不算小了。主要是模具上有多处裂纹,预热的温度很严格吗?我在焊接完一处时是否还需重新预热?
焊后保温可以吗?必须回炉加温吗?
假如我对模具表面硬度要求不是太高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采取不锈钢焊条焊接(车间的师傅拿不锈钢焊条焊后基本没有裂纹,而且是在没有预热的情况下)

网友:
焊缝处不得低于300度,有这个温度就可以再焊,不够了,就得再热,这个没有说的,

不锈钢焊接可能当时不裂,但没有什么大的强度,使用过程中还会裂,没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在生产中试着解决吧,遇到问题还请老师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万事别着急,阿拉就这德行,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几张热锻模焊接的照片(5GrNiMo、B2钢)!愿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这些图片很好,让我对热锻有了点直观的认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