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底板设计

楼主(2011-07-19):
    我有一个减速设备要做一个减速齿轮的底板 现在是研发阶段 不能用塑料开模 主管说只能用钣金试做 竟然不能开模 所以 钣金做也不能有 冲模工艺过程 我该怎么做啊 有没有用钣金做过底板的实例 但不能有开模的工艺过程 否则成本就高了  跪求各位大侠指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减速齿轮 现在我要用钣金给他做一个底板

网友:
这东西是钣金么,看样子得机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齿轮是可以用机加工 但只我要设计的是安装这套齿轮的底板  只能用钣金  我想找相关的实例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要啥样子,用啥材料的,啥都木有,咋给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什么都有了就不需要我设计了

网友:
图太小看不大清楚,尺寸不大的话线割一个不就完了,不就是块板加几个孔吗

网友:
切块板,钻孔。固定

网友:
两端轴承怎么固定啊

网友:
可以切一些板 焊接,要求安装的孔什么的 焊接完了再机加工

网友:
采用拼焊后再机加工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看不清楚哇,请参考七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