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用柴油机上面会用到什么轴承

楼主(2011-07-19):
如题,问题问的有点不靠谱,但是还是希望有高手给一个靠谱的回答,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肯定会用到滑动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猫先生,一般船机是用轴瓦,就是那种钢背瓦,压铅以后再刮,看贴合率,

有一部分小的船机,高速的,是轴径大的,可以用滚动轴承,但这类东西不多,鬼子有这类机型,我们少,

想细学一下,看柴油机设计的书,讲的很好,看看吧,

网友(点评):
相当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