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D画立体字(在线等)

楼主(2011-07-19):
今天公司的老师傅考我如何用CAD画立体字,把我问住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要什么字体咧,如果是仿宋什么的,就直接输入文字,然后转化成pdf,再转化回来,把字体填充去掉,字框做成面域,然后拉伸面,ok

楼主:
就宋体吧   你做个、我看看

网友:
建议用CDR输入文字后 输出.dwg格式的曲线 在CAD内用文字分解命令做出来的效果不好

网友:
不明白 啊  做不来啊

网友:
直接写个字然后拉伸不就行了啊

网友:
要是三维软件就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字分解命令是啥?  西文字体炸开就成问号了  宋体之类的炸不开

网友:
算了吧 这个命令你机器里不一定有:“txtexp”
偶昨天试了个另外的办法肯定行,在Word 里面用艺术字写好 偶用的空心选行 就是第一个 关键是进行复制后到 CAD里粘贴时要用编辑菜单项下的“选择性粘贴” 选择:“AUTOCAD 图元”

网友:
在word写艺术字再插入cad我也想到了,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