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阶孔同轴度标注和检验量具设计

楼主(2011-07-19):
图中这两种标注方式有问题没?需要怎么调整?检验量具(阶梯轴)怎么设计?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你这个要求也太低了吧?只要你使用的销子能够顺利穿过去就OK,所以检测量具就是你的销子。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但关键是加工,你这个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很容易变形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安装使用的是螺栓,但是我们需要在验收铸件的时候能够快速检验出来是否合格,如果只要符合安装的话确实只要设计一根轴穿过去就可以。我现在是想保证如何宁愿误判也不放过

网友:
同轴度公差觉得不对,可以定位0.1
再用最大实体去计算
检具设计很容易,如以上回复都可以的。检具制作也不是难事,大把的这样的厂,一两百块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