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模型更改成形工具的成形特征方向,怎么操作呢?

楼主(2011-07-19):
拖动成形工具文件到要成形的平面,可使用Tab键更改成形特征的方向,那画好的模型怎么更改成形特征的方向?

楼主:
我的问题很难吗?竟然没人回答

楼主:
是不是我问得方法不对?我说的是画钣金零件时,拖动成形工具文件到要成形的平面,按Tab键更改成形特征的方向。如果画好的模型怎么更改成形特征方向?难道一定要删除后重画吗?

网友A:
是用的solidwork绘制的吗?
在设计树中找到要修改的特征,按右键,找到编辑特征钮,到修改项中该方向就行。

网友:
沒有試過,不知道怎麼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solidwork绘制的吗?
在设计树中找到要修改的特征,按右键,找到编辑特征钮,到修改项中该方向就行。 ...

别的特征要修改正如你所说改特征改草图都可以,可是钣金成形的特征在设计树中按右键没有编辑特征钮,我只看到配置特征和特征属性按钮,试了试不会做。会的话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看附件。是你说的钣金修改特征吗?

网友:
不是你要的的
我看错了

楼主:
是钣金成形工具的成形特征的方向,比如成形一个凸台,向内或向外

网友(2012-02-23):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