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平面接触”与“球面-平面接触”的简单比较。

楼主(2011-07-19):
可以看出,在同样的θ角偏移下,后者的偏载要远远小于前者。
欢迎提出不同意见!

网友:
平面与平面用一点或一线接触本来就不合理  请取出实例

网友A:
视觉问题,没有关联,两个独立模型,
面__面,只要有倾角,就是一条线,而线是没有宽度的,依然是一点,
球__面,实际是一点,怎么转都是一点,
纯数学计算,重量相同,结果是一样的,你可以试试看,有趣,别让想法骗了你,幸福与数学有区别,哈哈

网友(点评):
无能大侠说的球面,改为曲面呢。接触线的位置会差比较远。

网友(点评):
说的就是球面啊,所以是一点,曲面得再说,看什么曲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您站的太高就看不到局部了!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局部是你的视觉误差,是你的感觉,不是推导,感觉是写不出方程的,只能存在于脑袋里面,哈哈,

网友(点评):
恭听高论!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可以利用赫兹公式推导出来哪个应力大小。

网友(点评):
明天再说,今天睡觉了!

网友(点评):
是一样的,从测量观点上看,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学与力学是统一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明天再做一个小结,请您指点,谢谢!!!!!!!!!!!

绝对受教!!!!!!!!!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明鉴,纯数学是不讲道理的,即不考虑我们的所谓辩证法,也不一分为二,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哈哈,推导出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是先说一个东西,看站不住脚了,再附加说明,最后就是一锅粥,哈哈,

网友:
回复2266998:
"面__面,只要有倾角,就是一条线,而线是没有宽度的,依然是一点"……应是若干点的连续吧?

网友(点评):
技术论坛,不许笑,哈哈,

网友(点评):
忍不住了。你也不是笑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切莫误人子弟,另外那位三万的兄弟也切莫甘于自误,鄙人一直说,要思想独立,思想独立啊!思想不独立,就是到大侠的门口去免费给人干活,人家都不要,还看不起你,拿脚往外踹你!
看一楼的图片,右边是个大平面,而左边呢,有可能是个正方体,也可能是个圆柱体,按我的想法是个圆柱体,因为机械设计中正方体的少,这个没有标明,因为我想对一个多年画图的人来讲,潜意识就应该认为是个圆柱体。
大家看图稍微用点心,就应该看到有两条红色线,还带着箭头,它表明反作用力的“作用点”和“方向”。它跟赫兹应力有什么关系?(若讲赫兹应力,最小的应该是球-窝配合)请问我们平常说道“偏载”两个字,会指的是赫兹应力,或者是什么线接触点接触么?
平常说的偏载,都指的是负载的“作用点”和“方向”,总而言之是“方向”,因为作用点一变,载荷性质也随之变化,本来无弯曲应力的,也会有弯曲应力!
看一楼图片,计算一下弯矩,就知道哪个大,哪个小了,哪个的偏载严重了。

网友(点评):
没权利加分,口头支持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帖子可能你还在结合那个活塞杆端的受力问题,而其他人未必知道你这个潜在的前提,分析角度不一样难免

网友(点评):
哈哈,无能大虾,你说的是球面啊,到底是什么?谁的潜意识里是圆柱体?是阿拉吗?阿拉一直以为是球面啊!不过,阿拉早就过了与人较真儿的年纪,阿拉假如现在还是20多岁,愿意与你做纯数学推导,看到底是什么,哈哈

网友(点评):
998大侠,常一直非常佩服您的钻研劲。但现在,我彻底的认识到,我错了,完全错了。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弄不清楚呢,定性的东西,跟数学推导有关吗?左边黄色的,是圆柱体还是正方体,都可以,那个曲面是球面还是曲面,也都可以!重要的是,负载的作用点!!!

网友(点评):
关于赫兹定律,大侠没有认真解读,呵呵!

网友:
围观

网友(点评):
你这个位置占得不错.............

网友:
无兄,我猜您的意思如下:
平面的,支点还在原来的面上,重心向右走;
圆弧的,支点在圆弧面上,即支点向左走,重心向左走。
¥¥¥¥¥¥¥¥¥¥¥¥¥¥¥¥¥¥¥¥¥¥¥¥¥
其实这是几何原理,
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中,斜边最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不知我的几何解释合不合您的意思!!!

网友:
我看不见得

网友:
第一张图片:左边如果是圆柱,转过角度后,是点接触(圆柱母线的顶点);如果是矩形体。那么就是线接触。
第二张图片是点接触!
偏载后会产生额外的应力和弯矩!
再多咱也说不出来,也不懂了!

网友(点评):
这个跟点接触线接触无关。接触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表面接触应力,一个是杆件内部应力,我这个帖子专讲后者,没讲接触应力。你的第三行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我刚才看些有些网友的点评,觉得引起争论,鄙人要负一定责任,没把事情描述清楚,以致引起了一些大侠的误解。
老广说“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我一直很喜欢这话,说的多好啊!对与错哪有那么重要,别因为一点小事伤了大家和气,久久发大侠与黄金大侠及三万大侠,鄙人言辞激烈,若有冒犯之处,还请海涵!
鄙人发帖,各位大侠费心点评,那是给鄙人面子。希望以后大家继续多多指教在下,谢谢!

网友(点评):
咱可真没有啥特别想法,大侠多虑了。 只是觉得社区中难以解决如此难题。 正如愿以偿998大侠所说,估计要“纯数学”来解决,咱可不懂这些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语,无语,无语,什么都不说了,有点无聊!

网友:
希望楼上几位大虾能够继续花点时间把问题讨论清楚,我们这些晚辈也想弄个明白,但无奈功力还不到家呀,都在洗耳恭听呢。

网友(点评):
朋友,很简单,你在以后设计的时候,尽量别用平面去顶平面,而是尽量用球面去顶平面,球面去顶锥面,球面去顶球窝,这样就行了。好比头上顶东西,顶平板就困难,一溜就偏一边去了,而顶个锅就好多了,怎么溜都不掉。

网友(点评):
谢谢您指教。从感觉上来说,我也觉得在传递力的时候球面对平面比较好,就像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压力传感器也是这种结构。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我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

网友(点评):
能否将那个压力传感器的这个结构发张图片上来。

网友:
一直觉得,平面与平面的接触,是面接触;
球面与平面的接触,是点接触。

根据摩擦特性,按照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需要选择,严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指教。从我自己而言,我是感觉传递力的时候用球面对平面要来得好,就象我们用过的一个压力传感器一样,它就是球面对平面传递力的。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我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或者说没办法证明这样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觉问题,没有关联,两个独立模型,
面__面,只要有倾角,就是一条线,而线是没有宽度的,依然是一点,
 ...

先生文理清楚,言简意赅,经验丰富,佩服中。

网友:
奇怪的问题,不能保证平面接触自然要选择圆弧-平面方式,谁会去让棱边承受载荷,理论上棱边不能承受任何载荷,非要承受小载荷也必须倒圆。

网友C:
无能  能否将那个压力传感器的这个结构发张图片上来

不大会操作,可能回复有点乱。

网友(点评):
妙极,妙极!

网友(点评):
细节之处见功力。

网友:
偏载是作用力不在轴线上,偏移或者存在夹角,造成推杆有个附加弯矩,易导致杆失稳。球与平面配合,或者球面与球窝配合,确实可以减少偏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能  能否将那个压力传感器的这个结构发张图片上来

同意这样的做法~
以前不知道老工程师为什么要这样做,看了贴晓得了~

网友(2015-07-11):
留个记号,思考一下。
面——面,球——面,确实没本质区别。都会产生偏载。
面——面,球——球,才有本质区别。
气缸用球形万向接头,是因为球球对转动无约束,浮动作用,而不是为了避免偏载。

网友:
有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