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0安装中Toolbox是什么软件?

楼主(2011-07-19):
谁能告诉我安装中出了什么问题吗?

网友:
TOOLBOX不是软件,而是一个标准件库,安装这个之后你可以之间调用里面的标准间。安装时应该选上它才对。

网友:
呵呵,这个东西非常有用,建议安装……

网友:
标准件库实际设计中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就是一些标准件     建议装上    如果真的没有    用MISUMI的3D也是一样的

网友:
非常实用的标准件库 强烈推荐

网友(2012-05-11):
请问楼上的,toolbox安装的时候只能装在c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在开始安装的时候有两个路径可以修改,一个是solidworks软件的路径,另外一个就是toolbox的路径了。

网友:
是各国的标准件库 不过不是很全

网友(2012-11-30):
如果删除了c盘的toolbox导致安装安装无法正常进行,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标准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