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焊接内部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2011-07-20):
      钢管焊接,一般DN50以上就要求打坡口,对接焊要求留有2mm(或厚度相关)左右的间隙。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碳钢管焊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内部焊缝为圆弧形。
但是焊不锈钢管时候,要是留有缝隙,则内部焊缝会有很多毛刺。有高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在不通保护气体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可在内部衬铜皮,或充氩气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内部衬铜皮,或充氩气保护。

现场条件一般不能满足管道通氩气,焊口离管端最远可能达6米或9米,衬铜片也不太现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条件一般不能满足管道通氩气,焊口离管端最远可能达6米或9米,衬铜片也不太现实啊。

可以做个像膨胀螺丝那种原理的工装…膨胀到极限时就会撑住管子内壁,焊接完了松掉取出来…不过只适合直管对接和任意一段无障碍对接…

网友:
用套管,在套管两端焊接,避免直接在管子上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