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惯量问题

楼主(2011-07-20):
请问伺服电机在使用过程中惯量怎么选择,有低惯量和中惯量两种,一般使用上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每个伺服电机在选型表里都有额定的转矩,大惯量、中惯量、小惯量就是顾名思义了,举个例子:我记得松下400W小惯量伺服电机的额定转矩好像是是2.3N/m,一般轻载的机构,选择小惯量的电机足够,如果觉得不安全,配一个1:10的减速机,这个主要还是决定于负载。

楼主:
谢谢回复。我理解大惯量、中惯量、小惯量是伺服电机自己的转动惯量,而伺服电机自己的转动惯量大小与负载是相对应的关系;即伺服电机自己的转动惯量大能带动的负载相应也大,反之亦然。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12-07-03):
引用 网友A:
每个伺服电机在选型表里都有额定的转矩,大惯量、中惯量、小惯量就是顾名思义了,举个例子:我记得松下400W ...

嗯 基本正确

网友:
伺服電機子慣量分為幾種,但低慣量還有超低慣量...,對於同樣的速度,反應時間就有差別,以0.1秒應答機械時間,如被動元件篩管設備,超低慣量絕對比中慣量來得可靠,但四自由度機械首部份轉軸,中慣量350w絕對比400w低慣量穩定,但更重要驅動器對電機子慣量許用比值更為重要,因為不論選用哪一種慣量伺服電機 ,負載慣量等化到電機子其負載等化慣量 JL 都得    JL <= JM(電機子慣量) * 慣量許用比值
以上為我們計算時必須遵守原則,供參考

楼主:
哪位高手能对我3#的理解方法确认一下;另外5#说法"負載慣量等化到電機子其負載等化慣量 JL 都得    JL <= JM(電機子慣量) * 慣量許用比值
"是不是这样意思:即伺服电机所能带到的设备惯量(不包括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必须不大于电机的转子惯量X伺服电机的惯量许用比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能对我3#的理解方法确认一下;另外5#说法"負載慣量等化到電機子其負載等化慣量 JL 都得    JL

这个要看你的控制要求;性能要求高的话,一般不超过电机转子惯量的3倍吧;安川伺服资料上是3~5倍;太大了的话伺服参数不好调

网友(2012-09-13):
理论上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比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