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滚压刀 和 内孔滚压刀效果如何?不敢轻易做小白鼠

楼主(2011-07-20):
有人实际用过 外圆滚压刀 和 内孔滚压刀吗 ?效果如何?
 现在有轴的表面光度要求严格, 需要采取滚光工艺。 这种刀具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请用过的人来说说呢,个人感觉蛮实用的 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不敢轻易做小白鼠,所以先上来咨询下。

网友:
提高零件表面粗糙度效果很好。

网友:
这种没有单滚轮的效果好。

网友:
大侠们,用这种滚压刀,零件表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锥度呢 怕稍微长点的 锥度不好调  锥度调不好 滚压效果会好吗

网友:
用过一些此类的滚压工具,Sugino, Yamaza 和Ecoroll. 要根据材质确定滚压前的余量和粗糙度,假如是端面滚压的话,还要设定好弹簧压力。选择好合适线速度,另外特别注意的是润滑油的清洁,建议过滤器为2um的规格。

网友:
看看吧:www.cnczg.com  镜面滚压_滚压刀_滚压头_镗滚头_滚扎头_滚压头_挤压刀_挤光刀_滚压工具_数控光机_加工中心

网友(2016-05-12):
外圆还是老实的磨吧

网友:
滚压表面粗糙度很好尺寸也能控制  而且表面会因挤压形成硬化层提高表面硬度  滚压前的的余量和粗糙度都要求
只是滚压后圆的形状不是很理想  这也看图纸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
滚出来的尺寸不理想,表面光洁度也不怎么样,还不如浮动镗刀浮孔

网友:
买过内孔的800多吧好几年前了!说实在的还是在刀具和设备上想办法吧  总感觉这个东西不是很靠谱(个人建议)

网友(2016-07-01):
我们的曲轴沟槽表面粗糙度要求1.2以内,没有超差过,用的赫根赛特的滚压刀,这个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