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设备加工这样的产品?

楼主(2011-07-20):
大家好,想请教这里的朋友,我们现在在做的一种球铁的皮带轮,内孔和外圆(皮带槽)的同心度要求为0.01,请问要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才行?目前我们这里有两种观点,一种就是只需要用普通的数控加工就可以了,一次装甲,外圆内孔一次做好就可以了。另外一种观点是,必须要用卧式加工中心做,才能保证这个同心度的要求。想听听大家什么说法。

网友:
外圆和内孔怎么一次完成,还有数控加工和加工中心你怎么分,感觉你的问题就有点不清不楚

网友:
给大家看看图纸吧,皮带轮有时候外圆和内孔不能一次做出来的!!必须靠工装或者卡爪来保证!好一些的液压卡盘镗出的卡爪一般都可以达到0.01以内!

楼主:
图纸参考第一页,已经新加入图纸了

网友:
长度余量大的话是可以的,我们以前用普通车床夹持两个毫米,车皮带轮,一次装夹可以做到同轴的

楼主:
要经得起测量,同心精度为0.01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说普通数控是可以完成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纸已经贴上去了,请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经得起测量,同心精度为0.01啊。

网友:
我做车床的,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我是没测过,也没那设备测,不过我们加工有同轴度要求的都是那样做的,

网友:
一刀活保证的同轴度一般在0.03左右我感觉,液压卡盘可能能好一些,最好是上卧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的数控车床出厂时候的精度就是0.02,你说的精度能控制在0.03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严格的按照图纸来做的话,我现在也倾向于用卧加,恐怕要用车铣加工中心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但是关键是卡盘精度要很好才可以!
如果是批量大的话,用硬爪跳动会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起初我也是像您这么想的,在数控车床上一次装甲完成外圆和空,一般感觉这样的精度应该很好了,足够满足使用要求了,但是是否能达到0.01,想必一般的三坐标也不好做,必须用足够大的那种三坐标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同时也和我们自己生产的毛坯质量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零件至少60公斤,考虑用卧加也是为了一次装甲完成,可是在价格上恐怕是要增加不少啊,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提示一下,卧加和数控能差多少,毕竟上面还有一些螺丝孔,卧加可以一次全部完成,数控在人工方面要高出不少工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你用卧加了!少了几个工序会节省不少成本!但是估计没有车那么快了!应该算下来成本差不了多少的吧!

网友:
应该来说还是卧加更好一些,精密能保证,还可以一起完成其它的一些工序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们还是以卧加,特别是争取用车铣复合加工设备来加工,也提高的加工效率了。

网友:
用数控车床就可以了呀,一般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就同工程加工,互为基准的时候精度就低一些了。不过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图纸的标注是有问题的,应该在0.01之前加φ。

网友:
只要床子精度高,一次装夹,普车也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可是,这个办法只能说在使用上影响不大,经不起检验,估计一般普车做好了也就能达到0.03的同心度,如果客户真的用三坐标测量,我们还是无话可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按照你说的要加上∮的话,这个形位公差的要求就更高了。

网友(点评):
加上的意思是在任意方向上是0.01怎么会是加严了呢?这样才符合圆柱形零件的检验方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网友:
不清楚,帮楼主顶一下,期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啊,学到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点评):
客气,咱们进论坛就是参与讨论,涨见识的。要不老缩在自己的圈里没劲。

网友:
试一下用心轴加工,槽可以磨削加工的,成本不菲。

网友:
数控可以

网友:
我是菜鸟。有需要攻牙机、钻床的吗?

网友:
你们都把问题想复杂了 这个就是车床的活  找个主轴精度好点的数控车  一次装夹搞定

网友:
主要是检测问题,第二个是机床的精度,普通的都能做那还要进口的干嘛

网友:
考虑做一个工装,一次装夹,在数控车床上加工,普通机床精度达不到要求,在卧加上这个精度估计达不到的,所以还是用好点的数车吧。

网友:
对于铸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内应力,温度,截面形状都会影响尺寸和形位公差,这0.01是有相当的难度啊,测量方法,表面粗粗糙度都会影响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