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2车内螺纹~ 谁能帮我改成G76的?

楼主(2011-07-20):
G99 M03 S900 T0101
M08
G0 X135.0 Z0.0
G1 X133.3 Z-1.8 F0.1
X130.3 Z0.0
X98.0
G0 X150.0 Z100.00
T0202
G0 X102.0
Z2.0
G90 X108.0 Z-12.9 F0.15
X110.0
X114.0
G0 X112.0 Z2.0
G1 X117.9 Z0.0 F0.15
X116.8 Z-0.9
Z-12.9
X109.35 W-5.6 F0.12
X106.49 W-41.35 F0.12
W-1.5
G0 X100.0 Z100.0
T0303 S630
G0 X105.0 Z-11.0
G92 X109.5 Z-57.35 R1.389 F3.175
X110.0
X110.4
X110.7
X111.0
X111.3
X111.5
X111.7
X111.9
X112.1
X112.3
X112.5
M09
M05
G0 X100.0 Z100.0
M00
M08
M03 S630
G0 X105.0 Z-11.0
G92 X112.7 Z-57.35 R1.389 F3.175
X112.9
X113.1
X113.3
X113.4
X113.5
X113.6
X113.7
M09
M05
G0 X100.0 Z200.0
M30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1=112.7
#2=0.7
WHLIE[#1NE113.7]DO1
#1=#1+#2
#2=#2*0.8
IF[#2LE0.05]THEN#2=0.05
IF[#1GT113.7]THEN#1=113.7
G0 X105.0
Z-11.0
G92 X#1 Z-57.35 R1.389 F3.1755
END1

网友(点评):
112.7+0.7[第一刀】+0.56*0.8[0.05]【第二刀】+0.05*0.8{0.05}【第三刀】....第六刀】 循环结束。。。。。。。。。。。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大师学过计算机语言,不然怎么可能会对宏程序有如此深的造诣

网友(点评):
过奖了!我这水平半灌水都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好,适合宏的初级入门,其实说白了,宏就是函数,有一个量的变化引起另一个量的变化。

网友B:
我来G76的:
……
T0303 S630;
G99;
G0 X105.0 Z-11.0;
G76P010060Q0200R0.03;
G76X112.5Z-57.35P2064Q1000R1.389F3.175;
……

网友(点评):
乖乖 这参数吓死人。。。。。。。。。。。

网友(点评):
楼主你用过吗?我觉得你写的有点问题,最后一段的P2064,有这么高的螺纹深度吗?还有Q1000表示第一刀切削的半径值,可以这么大?不知楼主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点评):
P2064是通过0.65*P(P是螺距)算的,Q1000这么大的螺距应该不会大吧!

网友(点评):
哈哈!一看就是没有验证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Q、R
 分别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下面的一行。P是牙高。q是第一次吃刀量。R是锥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G76的:
……
T0303 S630;

请高手明示,这条程序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