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内螺纹总打螺纹刀片怎么办~急!

楼主(2011-07-20):
内孔110mm。螺距3.175的内螺纹~
现在情况是总是打螺纹刀片,车2、3个工件刀尖就被打掉一点以至塞规不合格,
机床是沈阳CAK5085ni,一样的程序等因素以前没事,最近就不行了,还有一台40床子用一样的刀片就没事,
新买来的2台50机床也一样的毛病,车几个工件刀片就不行了~!
为什么我发帖总没人理我啊
真心求教

网友:
     主轴与刀架不平行、???

网友:
,小儿科问题自己琢磨,无非那几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问题都排除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孔110mm。螺距3.175的内螺纹~
现在情况是总是打螺纹刀片,车2、3个工件刀尖就被打掉一点以至塞规不合格, ...

看样子是刀片崩损

装夹,刀片材质,程序

就这几个地方了

网友:
大螺距加工都这样

楼主:
机床不能  回机械零点  跟这个有关系么~
回零操作的时候X轴回到0之后继续往正数走,一直到限位开关报警

网友:
个问题都排除了还是不行

网友:
同样的程序 ,同样的工件,以前没有这样,说明可能还是机械上的问题!~!仔细找找原因把

网友B:
你车的是什么材质的啊,和螺纹刀杆多大,用的是通用刀头吗,和刀头什么牌子的、、、、、、???????、

网友:
应该是机床的问题 以机械间隙  和丝杆间隙问题为核查 重点

网友:
首先你加工螺纹用几刀

网友:
机床没问题 人的因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车的是什么材质的啊,和螺纹刀杆多大,用的是通用刀头吗,和刀头什么牌子的、、、、、、???????、

低碳钢 螺纹刀杆40粗,换32粗的效果一样,刀头16mm  瓦克斯 8牙NPT。。
好几天了还是没解决~ 哎
换了皮带,上紧轴承贝母,加紧箱条,换了卡盘,刀杆中心高各种高低,各种角度都试了,还是不行
现在光洁度都不行了,。螺纹面有小铁瘤,只是一段一段的,
用表打主轴2丝间隙,导轨没问题,丝杠无明显磨损,
还能找什么问题?

楼主:
螺纹19刀,后5刀每刀10丝,
程序应该没问题,5台机床车同一种工件,一个程序,只是这台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碳钢 螺纹刀杆40粗,换32粗的效果一样,刀头16mm  瓦克斯 8牙NPT。。
好几天了还是没解决~ 哎
换了皮 ...

转速多大,螺距多大,机床多大,工件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多大,螺距多大,机床多大,工件多大啊

内螺纹   转速600-800  机床沈阳CAK5085  工件内径110mm

网友(点评):
转速快了。给了400-500 分7刀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螺纹   转速600-800  机床沈阳CAK5085  工件内径110mm

转速用三百五试试

网友:
看看机床转速变化多少?是不是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
可以将刀装高点,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