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站电机功率确定

楼主(2011-07-20):
设计液压站,有一个液压马达和两个油缸,油缸基本不运动。如果根据根据马达耗能计算,大概要19kw;可是如果按液压泵流量、压力计算,需要45kw。请高手点拨一下,如何确定?

网友:
请高手点拨如何确定。。。

网友:
液压缸与液压马达如果同时工作    W=(Qg+Qm)*P/620     Qg;液压缸工作流量   Qm:液压马达工作流量
液压缸与液压马达如果不同时工作   比较一下液压缸或液压马达的工作流量,按大的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按照你系统的使用压力和工作过程中所需最大流量计算出所需功率,液压泵也是按这些参数选择的!

网友:
根据工况,流量大的为马达,实际油缸与马达同时工作的要求高的话,应该把油缸流量也加在里面

网友:
我觉得过程应该是这样。
先根据油缸缸径,行程,动作节拍计算出一个所需泵排量p1。
同理根据马达计算出一个泵的排量P2,若缸 马达同时动作,P1+P2.若不同时。取较大的。
选好泵之后,系统所需要的最高压力,计算出所需电机的功率。

网友:
应当取大值,要考虑同时运作需要的值

网友:
建议用45KW,假如电机功率小,需要考虑满负荷时电机过载,用恒功率阀自动调整流量,经济上不合算。

网友:
我是生产液压马达的
系统的压力和流量决定了你选用多大功率的电动机,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液压系统中,大部分液压原件的标称额定压力都比较高(因为是仿造国外的),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根本用不到那么高的压力,所以准确计算的话应该是用你预设的实际使用压力(最保守的情况)和流量计算的我有一个公式但是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然后你一定要放大安全系数,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可靠,你要公式的话就加我QQ吧
我帮你去查27399841

网友(2011-08-19):
建议你选择恒功率液压泵或者是伺服电机+定量泵!!

网友:
计算是这样,但像这种功率差别这么大的,应该看有没有蓄能器,这个很关键。

网友(2016-07-07):
你的说明里不知道受到的负载是多大?液压缸的受到的压力取决于负载,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