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这种轴承的型号?

楼主(2011-07-20):
是INA的推力滚针轴承  有谁知道它的型号和样本?

楼主:
继续发图

换个方向,在想等待。

网友:
好小,这么小的没有见过,

网友:
图片不清晰,估计是推力轴承 NSK SKF 等应该都有

网友: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

网友:
有些像推力球轴承。能不能分离啊?

网友:
这是个圆锥滚子轴承,型号把内孔和外圆量一下后,对照轴承手册查。

楼主:
分不开的,镶在里面。

网友: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想要的

楼主:
谢谢啦 nsk的啊!!!

网友:
应该是离合器轴承,图上看不太清楚

楼主:
什么东西啊?是网站啊还是??

网友:
有点像减震器!

楼主:
是一种推力轴承就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2011-11-16):
这一个轴承组件,俗称离合器轴承,里面是推力轴承